楼主(2019-05-20):
请问下A316J,怎么测试好坏?,在线又是怎么测的,自己网上查的资料去测 感觉不太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没做对,还是自己316J的驱动板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A:
整简单点,工作电源正常,输入脉冲正常,驱动部分没问题但就是驱动电压不翻转,那就是光耦问题!至于Vce检测有没有问题,看具体情况猜吧!上个月修了个低端牌子的变频器315kw,家里带小电机没事,到现场启动就过流,查看故障记录,故障时电流9999,就猜测是光耦VCE检测部分有问题,没时间排除哪个光耦,客户现场说话很难听,现场就把光耦全换了就正常了!

搞专门设备检测316J没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