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1):
求助大侠,本人急需各种交流、直流接触器及继电器的电磁线圈匝数和线径的数据,先谢谢了[upload=jpg]/uploadImages14/9d49df59d24d7742e20976934c21a9a700780500.jpg#67f0e8bc4d7a9d404747144

网友A:
这种数据应该不会随便透露的吧

网友B:
这些知道铁芯截面积就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C:
记得以前,好像线圈上会有标注;
找一找相关手册、厂家样本等,看有无这方面的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助大侠,本人急需各种交流、直流接触器及继电器的电磁线圈匝数和线径的数据,先谢谢了

CJX2-0910-1810大约5100-5500圈左右不一定准,只是和接触器厂家探讨接触器节能时辩论过,很保密的,线径绝对保密,估计能容下就行,

网友E:
线经用千分尺测量,匝数你拆一个,数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CJX2-0910-1810大约5100-5500圈左右是指380v还是220v啊?厂家应该没必要保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CJX2-0910-1810大约5100-5500圈左右是指380v还是220v啊?厂家应该没必要保吧
220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助大侠,本人急需各种交流、直流接触器及继电器的电磁线圈匝数和线径的数据,先谢谢了[upload=jpg]/uploadImages14/9d49df59d24d7742e20976934c21a9a700780500.jpg#67f0e8bc4d7a9d404747144
我同时测试了11个CJX2-1210/220伏的吸合后电流在交流57-65毫安之间

网友F:
有点老,可参考一下。

网友F:
再传一点老掉牙的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再传一点老掉牙的资料。
楼主真够用心啊!八十年代的《电工手册》里的资料都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多谢,收藏了
还有没有,最好cjx2系列

网友F:
不知楼主找线圈参数的目的,是不是用于设计作参考?可以去网上找找2008年中国电工学会低压电器论文:“关于接触器线圈参数计算和调整分析”一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大侠,找了很久,早问你好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不是大侠,只是一个资料搬运工兼保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