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1):
以下几点说明下:

1,该功能块是以坐标原点为中心画圆弧的,如果要以其它坐标点为中心,则需要修改

2,该程序可以通过TIA博途软件精简系列屏仿真,仿真方法是在屏上画一个半径为50的圆,然后可以再画一个小圆,与前面的圆中心对齐,该小圆的移动连接该FB块背景数据块的实时X值和Y值,即可仿真该程序。

3,理论上来说,插补的精度取决于每一步的数值,越小越好

4,如果与V90PN通过FB284控制,请将该程序的X值和Y值分别赋值给两个V90伺服的目标值,同时激活V90的MDI功能,即将FB284的ConfigPos的第8位置1.即可实现V90PN的实时位置更新。

5,由于没有两轴平台,没有测试此功能块控制两轴V90PN的实际效果。

网友A:
如果与V90PN通过FB284控制,请将该程序的X值和Y值分别赋值给两个V90伺服的目标值
那么请问速度值呢?怎么给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值请另外给定到FB284的Velocity。由于没有实际测试,请先低速测试,如果激活了MDI功能,伺服可以实现实时更改位置和速度。
另外此FB请在OB30里调用,理论上OB30的循环时间越小越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当然知道速度值另外给定到FB284的Velocity,关键是怎么给定,固定值?
既然是插补,肯定要实时给定,或是主从轴模式,或是计算好后在插补前就给定,你要弄清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知道速度值另外给定到FB284的Velocity,关键是怎么给定,固定值?
既然是插补,肯定要实时给定,或是主从轴模式,或是计算好后在插补前就给定,你要弄清楚哦

  1,该FB只提供了插补算法,通过该程序可获得X轴和Y轴的实时值,将此值直接给定伺服目标值,启动时,就会实时更新实时的目标值,即两个伺服就会实时更新各自的位置。
  2,速度可以采用固定的速度值用来测试。当然想要变化的速度也是可以自行编写程序实现,如果是FB284控制V90PN伺服,只要激活MDI功能就可以实现位置和速度的实时更新(当然这个所谓的实时更新也是相对的哈,取决于PLC和伺服)

网友B:
这个想学SCL语言编程的话得看那些书藉?

网友C:
小生不才,楼主能否贴上案列供我等一观

网友D:
是啊,有案例一睹真容么,咱么一起共同探讨么

网友E:
例程有没有大神,刚好我现在在做这样的工程,例程发我一下,我来测试看看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哇塞,注册几年才发这么一个帖子,还是先帮助下萌新们吧

网友G:
撒飞洒目前

网友H(2019-11-23):
功能块在哪里?

网友I:
功能块呢

网友F:
功能块已经被修改了,平时要多多上论坛支持,楼主的分享才有意义哦。

本贴锁定。有其他问题请另开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