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1):
原先模块内部整流坏了更换新模块上电be故障,

网友A:
BE是什么故障?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一楼图…制动故障…制动回路不正常…

网友C:
师傅,修好没有,
直接把光耦短接试试啊

网友A:
检查制动检测 与制动驱动电路,比如制动管 驱动光耦 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