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能随触摸屏上加减速按钮给定频率同步运行

楼主(2019-05-21):
本人做一个由台达Dvp系列pLc,vFD系列变频器,步科触摸屏组成的小电路,动作有正反转,加减速,停止。原程序是百度找的,有高,中,低,停止。我稍做修改后上机运行,出现新问题了,每次用加减速按钮修改频率后,变频器不能同步运行,必须按正反转按钮才能运行。我反复修改多次,加了几段还是无效,特向各位前辈求教,还望能指点迷津,将不胜感激!

网友A:
PLC中D0的值有没有改变呢

网友B:
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或许是变频器的设置问题,台达的没用过,不知道有没对应不同功能的宏配置,就像施耐德和ABB的一样。

网友C:
按加速的时候监控下你给定的值是不是也加大了,然后在看输出的模拟量是不是也变大了,如果都有改变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 ,控制宏选的是什么的,默认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或许是变频器的设置问题,台达的没用过,不知道有没对应不同功能的宏配置,就像施耐德和ABB的一样。
谢谢您的提示,我会查一下变频器的设置,至于宏配置这个我不懂,要去查一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中D0的值有没有改变呢
您好,D0不会改变,因为只是加减速,并不改变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加速的时候监控下你给定的值是不是也加大了,然后在看输出的模拟量是不是也变大了,如果都有改变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 ,控制宏选的是什么的,默认的吗
您好,给定值有变化,我用的是MODbus通讯控制,控制宏这个设置,应该是默认值。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台达VFD-B还是VFD-M,感觉都目前你还是多段速控制MODWR K1 H10 H2000 DO K2
我建议楼主这样写,MODWR K1 H2000 H12 启动并且正转
MODWR K1 H2001 D0设定当前频率,
MODWR K1 H2000 H22启动并且反转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指点。变频器是vFD007EL21A,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E:
楼主的程序问题是通讯不是实时给定,发送标志是 正,反,停,所以你的加减速频率只是改了PLC内部寄存器的数值,并没有通讯给定到变频器中,所以每次都要按正反转的通讯发送标志

楼主(2019-07-06):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程序问题是通讯不是实时给定,发送标志是 正,反,停,所以你的加减速频率只是改了PLC内部寄存器的数值,并没有通讯给定到变频器中,所以每次都要按正反转的通讯发送标志
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