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和永宏PLC走通讯,显示这个

楼主(2019-05-21):
如题,这是什么意思,客户指定的永宏PLC+台达触摸屏走通讯,怎么设置不了,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试试下面那个以太网口,如果可以PLC也要有以太网才行

网友B:
plc没有网口的?加以太网模块了?
正常是232串口通讯的

网友C:
永宏PLC有点支持232和485,有的支持以太网,楼主看你触摸屏应该支持485和以太网,试一试这俩个通讯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款PLC不带以太网口的,客户以前就是这么用的,现在好像新版的台达触摸屏软件只有TCP这一个选项了,崩溃

楼主:
回复 网友C:
FBS-20MCJ2-D24这款型号,好像不带以太网口通讯,崩溃啊,客户以前这样用的,现在让我们也这么用,现在触摸屏软件只支持永宏额TCP了

网友A:
永宏支持modbus吗,走modbus也可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具体手册呢,我想大部分PLC支持MODBUS应该是基本的吧

网友B:
232或者485连接上就行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永宏PLC可以扩展以太网模块的

网友E:
在台达触摸屏通讯设定里 制造商 选择Facon 就可以和永宏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