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1):
最近因为公司需要在自学运动控制卡,关于全闭环方面有些问题求教大家,因为本人在这方面纯属小白,问题槽点可能有点多,求大佬们担待:
用运动控制卡控制单轴的速度和位移的话,用半闭环的方式,控制的是伺服电机的转速,编码器反馈的也是伺服电机的转速,两相对比控制,我可以理解;
如果用全闭环的方式,需要接收实际机器那边传感器的速度位移信息,但控制的还是伺服电机的转速,那是不是伺服电机的转速和机器那边的实际速度理论上是相同的呢?
如果是控制液压机,油缸的速度和伺服电机转速应该不同,这也可以通过运动控制卡控制的吗?

网友A:
我理解全闭环控制,控制卡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或者伺服电机,但是还需要采集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进行对比,从而实现全闭环控制。

网友B:
伺服编码器反馈的只是电机旋转的圈数,并不代表轴系实际走的位置
卡读取机器的反馈或者伺服的反馈都是脉冲数,通过接收的脉冲频率计算出速度,无论控制啥最后都可以换算成脉冲
卡控制伺服半闭环,其实伺服自己做的是全闭环,卡只管发命令,伺服自己做全闭环去执行,然后卡从伺服读取脉冲信息
卡控制伺服全闭环,额外再机器上装编码器或者光栅尺,或者其他直接反馈机构运动位置给卡,控制伺服时,伺服自己还是靠电机编码器做全闭环运动,如果卡有全闭环功能就可以通过额外的反馈再去修正伺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