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低压柜漏电电流哪里来的,是加热u型管产生的感应电流吗?

楼主(2019-05-21):
最近政府部门检查低压柜漏电电流,发现有一个回路的接地电流14A ,进一步检查是一台120KW的空调箱电阻加热器产生的,且电源直供,5线制供电,现场控制柜直接安装在空调箱上,控制柜只有一台可控硅,加热器分4组,有3组是功率一样的,另外一组功率小。三角型连接,每组加热器是多组U型管并联组成。零线只是控制作用,没有接入电阻箱,每组3相工作电流是平衡的,因用了可控硅工作电流是有变化.漏电电流也有变化,但最终会稳定:4A\4A\4A\2A.同时分别拆线测量绝缘电阻,都在200--500M.另外直接跳过可控硅测试了2组加热器(同时拆除了控制零线)。漏电电流5.4A\2A。询问了厂家,也不知原因。现在想不通漏电电流哪里来的,是加热u型管产生的感应电流吗?求大师分析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可控硅控制器漏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政府部门检查低压柜漏电电流,发现有一个回路的接地电流14A ,进一步检查是一台120KW的空调箱电阻加热器产生的,且电源直供,5线制供电,现场控制柜直接安装在空调箱上,控制柜只有一台可控硅,加热器分4组,有3组是功率一样的,另外一组功率小。三角型连接,每组加热器是多组U型管并联组成。零线只是控制作用,没有接入电阻箱,每组3相工作电流是平衡的,因用了可控硅工作电流是有变化.漏电电流也有变化,但最终会稳定:4A\4A\4A\2A.同时分别拆线测量绝缘电阻,都在200--500M.另外直接跳过可控硅测试了2组加热器(同时拆除了控制零线)。漏电电流5.4A\2A。询问了厂家,也不知原因。现在想不通漏电电流哪里来的,是加热u型管产生的感应电流吗?求大师分析一下。
         接地电流,,,,有没有混接的现象,是指零线上产生了14安的电流吗?扣除控制电流大约在一至两安左右,不应该这么多。负载三相星接还是角接不平衡吗?  没看到零线,地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政府部门检查低压柜漏电电流,发现有一个回路的接地电流14A ,进一步检查是一台120KW的空调箱电阻加热器产生的,且电源直供,5线制供电,现场控制柜直接安装在空调箱上,控制柜只有一台可控硅,加热器分4组,有3组是功率一样的,另外一组功率小。三角型连接,每组加热器是多组U型管并联组成。零线只是控制作用,没有接入电阻箱,每组3相工作电流是平衡的,因用了可控硅工作电流是有变化.漏电电流也有变化,但最终会稳定:4A\4A\4A\2A.同时分别拆线测量绝缘电阻,都在200--500M.另外直接跳过可控硅测试了2组加热器(同时拆除了控制零线)。漏电电流5.4A\2A。询问了厂家,也不知原因。现在想不通漏电电流哪里来的,是加热u型管产生的感应电流吗?求大师分析一下。

接地电流怎样测出来的?

也就说,在哪个位置测出来的?

网友D:
加热管因为工艺问题,经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原来做铅锅加热的时候,凡事加热都不装漏电保护器,都是直接接地

网友E: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应该楼主是用钳表卡电柜的双色线测量的,要区分这个电流的来源,先要把你的加热器停了(你可以拆线)如果还有电流,说明这个电流是由于外部原因通过你的柜子回流产生电流,和你无关,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的加热器分配不均匀,三相不均衡,星接点的N线接点和地线接点接到一起(具体要看你的实际接线)

网友F:
看描述,好像是四线制供电、外加保护线;所称漏电流,是指保护线上的电流。
所测绝缘电阻,是导线的、还是加热管的,或者是导线连加热管一起测的?
另外,加热器是不是金属外壳的,加热管与外壳的相对关系、距离等;亦可测一下加热管与外壳之间的电容做参考。

楼主:
1楼回复:短接可控硅,电源直接加热器测试过2组,同时拆除控制零线。漏电电流5.4A\2A
2楼回复:地线是双色线,零线是蓝色线,控制电源,没有接入加热器。负载三角型连接,每组每相工作电流是平衡的。14A漏电电流是双色线上测量出来的。
3楼回复:接地电流是双色线上测量出来的14A.
4楼回复:有可能是工艺的问题,我厂的对安全方面非常重视,设备都有非常可靠的接地。之前没人关注接地电流,一般每半年对所有设备都会做一次检查,电器这方面测绝缘、三相电流、热成像等,现在政府部门测出这样大的漏电电流,觉得非常不安全。有危险。
5楼回复:可控硅不启动,没有漏电电流。负载3角型连接,零线不接入电阻箱,5线制供电,零线、地线分开。
6楼回复:绝缘电阻导线及加热器分别都测过,符合安全要求。加热器是金属外壳,与设备外壳相连。准备测一下加热管与外壳的电容。

谢谢大家的回复。希望尽快找到问题的原因。

网友G:
感觉是可控硅产生的高频干扰。也可能是钳形表受到干扰所致。拆掉可控硅直接开关控制有无漏电流。

楼主:
可控硅短接,电源直供,测试过两组加热器,漏电电流5.4A\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