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1):
请教前辈,小弟想通过西门子CPU1214C DC/DC/DC控制Double Motor Module; 18.00 A,for the following axes:Axis + Axis (1)电机模块,电机选用的是Synchronous servo motor (feed motor) 1FT/1FK; 5.24 kW; Shaft height 100 mm。请问如何通过博涂软件设置控制?

网友A:
你得需要驱动器配置一个CU啊,比如CU320-2PN,这样就可以被PLC控制了

网友A:
而且你这只是有个双轴电机模块,整流模块呢?应该要有一个完整的驱动配置,不清楚的话可以咨询一下相关供应商。

楼主:
都有的!CU模块,电源模块,电机模块,现在是不是需要下载一个startdriver的软件才可以控制呀?
这个软件和starer软件是一个吗?和SCOUT TIA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有的!CU模块,电源模块,电机模块,现在是不是需要下载一个startdriver的软件才可以控制呀?
这个软件和starer软件是一个吗?和SCOUT TIA有什么区别?

要用SCOUT调试,有单机版也有你所说的SCOUT TIA,你要用软件连接CU,然后进行一些所需的组态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现在把stardrive装好了,可以和S1200进行组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