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1):
昆仑通泰触摸屏,需连接两块电工仪表,请问是否需安装仪表的驱动

网友A:
仪表是什么通讯方式的,如果是modbus触摸屏是有的

网友B:
仪表常规的都支持modbus通讯
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C:
首先看mcgs屏的驱动里有没有你仪表的型号,没有再想走通用协议如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