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讯

楼主(2019-05-21):
有大神知道三菱CC-LINK与E700变频器进行写入频率(启动以15HZ运行,一分钟后一35HZ运行)这个程序该怎么写,上面图片是我参照标准程序写的,可是运行的时候只有35HZ,15HZ没有写进去,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监控下D0中的数据是不是按照你的要求按时间变化的。

网友B(2019-09-06):
有幸参加了此次活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您可以到这个帖子里热闹一下哦
今天,CC-Link技术研讨会在东莞举办,你在现场吗?

网友D: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也很重要。
PR79=0
PR340=1
PR342=1 写入至RAM中
PR542=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