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1):
初学PLC,请教大神,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啊,LDI M8000 ,OR M8000和OUT M8000, PLS M8006是什么逻辑关系啊,谢谢

网友A:
语句表可以不学,直接学习梯形图吧

网友B:
或者可先看M8006是作什么用的,然后看其表达有无意义或是何意义。

网友C:
M8006 只读的吧,

<M>8000RUN              a接点
<M>8006                 电池电压降低锁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梯形图见4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梯形图见4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梯形图见4楼

网友D:
你是什么PLC?
1.照三菱PLC来说M8000\M8006这些系统寄存器是无法人为修改的。
M8000为PLC运行状态标志位;M8006照三楼说的电池电压降低时,置1;也就是这些寄存器是用来指示PLC的状态的。
2.1.又假如这些寄存器是可以被修改的,第一行M8000不断的被接通和断开,M8006在M8000接通的上升沿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2.2.第二行当M8006接通,call P150,P150为子程序段,以SRET结尾;这行即跳转到子程序里执行程序,执行完回到这行程序的下一行开始执行
2.3.第三行当M8000接通将D990寄存器里的值加一(用INCP指令,只有上升沿的时候才会加一,要不然在接通的时候回不断地加,每个扫描周期会加一次?)
感觉这程序有点瞎写,或许我的水平有限,欢迎指教。

网友D:
回复 网友D: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回复得真详细。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具体什么PLC我也不清楚。应该是三菱700系列的。这段程序也请大神帮忙看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