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这段程序怎么解

楼主(2019-05-21):
(无正文)

楼主:
其中的T指令 和L指令 以及ABS指令 不知道 如何 用

网友A:
这条指令你可以帮助下看看。

网友B:
第一个就是DB3.DBD16和DB3.DBD58相减然后ABS取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就是DB3.DBD16和DB3.DBD58相减然后ABS取绝对值
那是这样啊,就是说先后装入两个实数值DB3.DB16和DB3.DBD58相减后取绝对值后存放到DB3.DBD21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