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编程软件

楼主(2019-05-22):
我电脑运行的是XP,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的是V2.4版本,请问论坛老师们,为什么不能运行啊?如果要运行需要哪个版本?最好能提供一个。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的电脑该升级了。尽量使用最新版本的系统,,这个XP系统使用2.0版本编程软件,软件官网百度一大把,希望关于软件下载,还得自己到百度找,只有自己找到,才能知道那个网站,我在下面已经给你链接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CuDfuCxSaPr_QsD6BJBEQ
提取码:tnhu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B:
这是S7-200smart软件支持电脑系统列表,
而且即 CR40 和 CR60 的 CPU 固件版本只到 V2.2 版本,好多PLC的固件都不支持了,楼主如果想着练习没有问题,如果实践,还是换系统吧
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C:
xp还是用2.2之前的版本吧
给你个2.1的你试试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6rrIbnEGaZADRR7m5RtAg 提取码: ayri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谢谢1.2.3楼老师的支持!我这个电脑是特意到网上买的联想的X200,特意装的XP。有点怀旧的意思。然后,现在在外面现场干活,脑袋一热就去西门子官网下载的SMART编程软件,装上后,提示不是有效的32位程序。才意识到OS太低了。然后去网上搜索版本低的,下载下来垃圾软件太多,挺恼火的。所以才到论坛求助。现在问题是,知道操作系统和编程软件匹配的版本了,但是再装就装不上了。注册表我删除了也不行。再次感谢123楼老师的帮助。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安装V2.1版本,出现这个提示。头大了。

楼主:
提示如图

网友D:
WIN7都快淘汰了,别怀旧XP,工控行业更新这么快,虽说不做总是更新新版本的试验品,但是好歹也与时俱进一下吧,不然很多新产品新功能只能做到云体验了,因为你的XP软件都装不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IN7都快淘汰了,别怀旧XP,工控行业更新这么快,虽说不做总是更新新版本的试验品,但是好歹也与时俱进一下吧,不然很多新产品新功能只能做到云体验了,因为你的XP软件都装不上

别怀旧XP,工控行业更新这么快

说得好。小蜜蜂支持你,来干工控这行的活,就得选好电脑,选好系统,选好软件,选好版本

网友F:
还是尽量用32位win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