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2):
6SL3120—1TE21—8AA0;
6SL3120—1TE21—8AD0;也就是最后一个字母A变成D,有什么差异

网友A:
6SL3120-1TE21-8AA0是已经停产的S120单电机模块,升级替代的是6SL3120-1TE21-8AA4,不过也快停产了
6SL3120-1TE21-8AA0:
SINAMICS 单电机模块 输入:600V DC 输出:3AC 400V,18A 内部风冷 包含 DRIVE-CLiQ 电缆 未通过 UL 认证
6SL3120-1TE21-8AA4:
SINAMICS S120 单电机模块 输入:600V DC 输出:3AC 400V,18A 结构形式:书本尺寸 内部风冷 优化的脉冲图形和 支持扩展 安全集成功能 包含 DRIVE-CLiQ 电缆
6SL3120-1TE21-8AD0:
SINAMICS S120 单电机模块 输入:600V DC 输出:3AC 400V,18A 结构形式:书本型 D 型 内部风冷 优化的脉冲图形和 支持扩展 安全集成功能 包含 DRIVE-CLiQ 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