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电机操作系统怎么用

楼主(2019-05-22):
(无正文)

楼主:
不会起动转了几下钥匙没有反应最下面指示灯打开钥匙亮了别的没有反应谢谢了各位帮看下

网友A:
检查电瓶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是电瓶亏电所致。供参考

网友B:
光转钥匙不按启动怎么能够运行?
你这是老的众智产品吧!

网友C:
左手边的 的全部都是报警指示灯吧,看下是是什么报警了

网友D:
发电机不能启动最常见是电池不够电,起动机不能正常工作,还有就是你的柴油机不能上油造成的起动机转动后由于没有不能正常切入运行

楼主:
主要是不会用不知道怎么起动没有说明书

网友E:
有百度神器,还怕找不到说明书?
https://wenku.baidu.com/view/3e5d71906bec0975f465e220.html

网友F:
哈哈,楼上怎么百度到的呢?感觉很神奇。我就不会搜,所以,有时候总是很棘手。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是先在百度搜索栏输入smartgen ,然后搜索下拉框里自动出现smartgen控制器说明书的选项,点击。变成搜索smartgen控制器说明书,第一条就是smartgenHGM6510 ,然后对照楼主的图片,是HGM180HC,修正后第2次变成搜索smartgenHGM180HC,这次搜出来的就是要找的说明书了。

网友G:
怎么还有个像兔子的标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ok,以后,我也如法炮制,试试度娘的厉害。谢谢你的分享哈。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这方法真的不错,应该养成网上找资料的习惯。

网友I:
检查一下电瓶吧,应该是电压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