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2):
有没有稳定点的,安全点的产品推荐,
静态就是电机工作时不检测退出测量模式,
电机停机时测量。
6KV-10KV的电机为主。

网友A:
看来只有楼主自己解决了,不知情况怎样?
目的是监测停机或断电后的绝缘吧,以保证开机时的绝缘是正常的,特别是长时间停机后的再起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用过两种,都不可靠,故障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