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2):
前几天接修一台安川H1000变频器,37KW,纺织整经机卷绕电机用,带脉冲编码器反馈,托修单位说是输出模块有问题,缺相。检查模块二极管特性正常,上电检查故障记录为过载OL2,由于是整经机用,屏蔽编码器会改变变频器参数,懒,所以直接切换面板启动,发现输出确实缺相,驱动电压(驱动板输出端测量)为G1:启动后从4.8V慢慢降到0V,G2:启动后从0V慢慢降到4.45V,G3与G4输出正常,G5一直是0V不变,G6一直是5V不变,测三相输出反馈电路(拆除CN41,CN42,CN43线,外加P+信号)正常,
检查电流反馈及其他附属电路均正常的情况下,初步判断驱动厚膜1130-02R-05损坏,淘宝买来二手厚膜换上,开关变压器啸叫,测5V短路,原来买的厚膜是坏的,没办法再买,居然还是短路,难道电源有问题?连坏两个厚膜?(蒙圈)。再换一家买来第3块厚膜,没敢上厚膜,单独测试电源正常,再把原机的厚膜装上,电源没问题,拆掉换新买的,这下好的,麻蛋搞得都不蛋定了。装机实验,输出状态与原机接近。这才将变频器参数一项项读出来,记在说明书上,再将参数上传到面板,防止操作错误无法恢复数据。恢复出厂值,改V/F无反馈方式,三相输出正常。由此确认变频器硬件正常,应该是参数或外围电路引起。在检查原机参数时发现H3-06为13,就是模拟量3(A3)为转矩给定,加一电位器给一个转矩信号(从变频器监控参数看到给定信号变化且在范围内),随后修改F1-02,F1-20为0,关闭PG报警,运行后三相驱动信号终于正常,再次确认变频器硬件正常。那么只能是现场问题。第二日去现场,安装后启车发现卷绕电机只能在爬行速度,无法升速,在检查速度给定与转矩给定正常。面板上给定到了20HZ,而输出只有1.92HZ。查PG信号A+,B+为9.8V,12V正常,盘车A+,B+信号无高低电平反转,
从这种情况看一是编码器损坏,二是编码器12V供电0V断线,托修单位电工说编码器刚与前级电机交换的,排除编码器,那么只有编码器12V供电0V断线。查看现场卷绕机构为了适应不同宽度能够调整,电机、编码器与一些辅助设备均通过塑料拖链到穿线管,最大可能就在塑料拖链内折断。拆开编码器和柜内端子排连接电缆,一端4芯全短接,发现0V线不通。在拖链尾端断开电缆,重接一段屏蔽线,测试全通,正常了。重新恢复接线,送电启车终于一切正常了。

网友A:
做维修就需要细心,善于思考。

网友B:
霏,假设把CPU出来的上桥驱动信号拉到U19-339的 4,6,8脚,应该可以把输出检测给屏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就需要细心,善于思考。
应该能,没试验。关键不是屏蔽,因为没报警。因为懒,没把参数记录下,早做了准备,改V/F模式就全结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没搞过安川的,看见了我就在想,万一哪天遇上了,桌面空板试机怎么搞!瞄了眼电路图,输出检测跟三菱的没多大区别,三菱就是用这种方法屏蔽然后实现空板启动!我这找了下,没安川的完整图纸!

网友D(2019-06-29):
谢谢大师分享,标记下学习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缺相故障一般是驱动电路上桥臂驱动功率器件损坏,故障机理是有一桥臂的上管没有打开,导致变频器输出有一相没有交流信号输出。变频器此时易报过载故障。

网友F(2019-09-03):
楼主幸好二手厚膜装上没炸模块,你怎么不在装之前测量一下,换二手的不测量就上机有点冒险了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一些问题是件、数据导致貌似的硬件异常,不注意就将“正常”当成了“故障”来修。但现象非常令人纠结,我也曾碰到过类似的“故障”。
楼主此帖,很有参考和启发意义。赞一个!

网友H:
假货很坑人

网友I(2021-04-08):
回复 网友C:
你好,问一下,我也类似这样故障,能加个联系方式不

网友J:
直接改VF控制可以用吗,怎么我改为好几次都是报设置错误呢

网友K(2023-07-06):
安川a1000启动就报sc应该查哪里。已经排除电机和电缆,带小电机正常。现场就报故障,还有一台运行5秒就报gf。没有图纸。大师指导一下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