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称重传感器摆放位置与测试结果的关系。

楼主(2019-05-22):
接到一封站内来信:
--
版主你好,咨询一下称后重的问题:4个传感器并联后,经过一个模块485传给PLC,发现在称重设备的不同位置,传递的值,都不一样。按理说,传递给PLC的信号是设备总重量,不同位置,4个传感器并联后都是平均值,不应该有差距啊?谢谢你
--
我们也用过相类似的项目,测试车重,不是四个传感器,是两个,安装位置有严格规定,必须是侧重平台的中线两侧边缘,车轱辘与中线垂直位置,这样,在称重平台上车轱辘放偏了也没事,是测量的两个传感器的平均值。这里要有一个受力分析问题。

你的情况,四个传感器测重,四个传感器一定要放在称重平台的四个角,这样测重物放偏,也不影响测重平均值。如果不一样,说明4个传感器的位置不对,或者测重平台本身不均匀?不对称?总之,传感器并联不是问题,问题是测重平台均匀性及安装位置的对称性。

网友A:
感谢版主,谢谢你及时回复。
现在的情况是1:设备是个搅拌机,算是异形设备(一头是搅拌罐,另一头是电机),所以会出现一端重,另一端轻。

网友A:
现在,我是从这几个方面分析问题,请版主指正。
  前期空载测量4个传感器的信号大小分别 1.5mv 1.7mv 2mv 1.6mv
  1、因为搅拌设备是由4个角支撑,所以,位置是固定的。
  2、考虑4个传感器是否在一个平面。今天现场测试反馈回来的信息,有一个角有一点不平,大概4-5度,不知这个影响大否?马上着手改正
 3、同时为了方便测试,打算现场不用并联,4个传感器分别通过模块传递信号给PLC,然后在PLC 中实现重量测量,触摸屏显示。不知这步是否可以改善称重的效果

网友B:
一个平台用四个传感器?通常是三个做成电桥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实际情况是设备比较特殊,目前还有中间两个脚是悬空的,后面可能还要加6个传感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三个做成电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加到6个传感器

网友C:
传感器在一个平面,传感器不是直接并联,加个接线盒调角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试一试。

不过测重物一定要在称重传感器所包围的平面以内,且水平调整,然后并联平均试试呢?

网友D:
你的四个传感器没有使用接线盒吗?在接线盒里可以调整在空载时,每个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调整一致。看你的测试数据,最小的1.5mv,最大2mv了,差别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