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输入侧严重烧毁

楼主(2019-05-22):
金升阳B1212XT-1WR2型,只能初步判断短路或者过电压,还没找到真正原因,大家有用过或接触过的吗?(这个板子是汽车充电控制器的充电确认CC1上拉电源,在这做电源隔离使用的)

网友A: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
对复杂的电路板,没有电路图,就需要相当的经验,不然维修就可能相当困难;除非是运气好,遇到简单的故障。

网友B:
DCDC电源因为输出侧故障导致输入侧故障的比较少!重点检查输入侧是否有过电压和频繁上电的现象

楼主:
忘记更新了,修改了一下电路(把输入电路串接稳压二极管)就没有这现象了,看来还是工作过程中开关器件的噪声干扰太大了,这DC-DC电源对电压还是比较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