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配胶机灌胶机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19-05-22):
现在很多产品需要环氧树脂AB胶密封或粘接,原气压式胶桶出胶比例和胶量不稳定等问题,想自己做一台现在市面有卖的AB胶灌胶机。对其的工作原理有一定了解,就是通过程序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驱动两个计量齿轮泵或计量螺杆泵输胶,再通过胶阀及搅拌器搅拌达到混合均匀,实际控制胶量和胶水比例的是两个泵的控制,这些是我了解的东西,现在不清楚的是泵是如何控制的,是控制电机的转速还是步数来达到胶水配比和胶量的,请了解这个的兄弟指导一下,为谢。
20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有专门的统计流量的叫计量泵,楼主最好选进口的,国产的误差范围大
+2
【方案】
华北工控:工控机+AGV移动机器人 助力仓储行业灵活运输

网友B:
如果是一次一次配比,我理解的是,这种控制像加油机.
一般分两段式控制.预设胶量控制,控制是反馈型,不是预设步数型.
即计量泵测量胶量,步进电机先一段高速运行,到一定的胶量(比如90%),再低速运行到设定胶量.
-----------
如果是连续配比,那就是设定固定步进转速.
+5
【方案】
WITLINE-EBOX-4G设备控制器在智慧畜牧业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连续出胶配比的,是比如说一次出一克胶量,A胶0.6克B胶0.4克,需要一次出一次。如果是连续出胶那就可以两个泵分别设定转速就好了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兄弟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连续出胶配比的,是比如说一次出一克胶量,A胶0.6克B胶0.4克,需要一次出一次。如果是连续出胶那就可以两个泵分别设定转速就好了对吧。
我认为是步进电机是靠脉冲信号控制,每次发多少脉冲,出多少胶是有转换比例的
【方案】
英威腾单变频一体机方案

网友C:
这里说一下吧,双组份胶,比如市面最常见的哥两好这个做例子吧,里面一个是主体的胶,还有一个是固化剂,两个组分在使用前是不允许混合的,既然是两个独立的组分,你独立计量灌装就好了,至于灌装设备有便宜的,也有贵的,要便宜的某宝上就有
【方案】
坚韧而灵活的图尔克接插件方案 | 串起分布式控制的智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是按脉冲数确定胶量,那应该还要分别变换转速吧,不然一样的转速脉冲数少的岂不是先停转了,脉冲数多的还在转,这样会不会导致比例失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是按脉冲数确定胶量,那应该还要分别变换转速吧,不然一样的转速脉冲数少的岂不是先停转了,脉冲数多的还在转,这样会不会导致比例失衡呢?
检查一下齿轮泵到搅拌这里有没有阀,
另外那个完成了,那个肯定关闭进料口。只有位置控制才能实现精确进料。
【方案】
让机器人做骨科手术,华北工控可提供计算机硬件助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连续出胶配比的,是比如说一次出一克胶量,A胶0.6克B胶0.4克,需要一次出一次。如果是连续出胶那就可以两个泵分别设定转速就好了对吧。
假设齿轮泵转一圈出1克胶,步进电机转一圈要10000个脉冲,那么A胶的步进发6000个脉冲,B胶的步进发4000个脉冲,假设A胶步进的脉冲频率是10000,那么B胶就是6666.
+3
【方案】
生物医药领域的良方妙药 | 阀门接口的分布式控制

网友E:
脉冲频率比值知道了以后走定位控制。首先确定A与B的比例,假设1:0.6;A频率10000,B频率6000,然后A与B电机以这样的比例旋转,这样胶水的比例就确定了。如果要定量出胶,A与B就用定位方式,取得总出胶量后分别算出A与B的脉冲个数,然后乘以比例系数定量发脉冲。

网友C:
实际上这样的计量方式误差会比较大,不同黏度误差结果会相差比较多,建议楼主先确认好物料的物理特性再考虑泵的选型,确定型号后再考虑计量方式会更合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提示,其实胶水粘度是这个系统最头疼的问题,比如夏天会稀一点,冬天又会粘许多,这个问题有些设备会采用储罐和管路都恒温控制的方式解决,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