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三菱PLC,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这段程序,谢谢

楼主(2019-05-22):
初学三菱PLC,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这段程序,谢谢

网友A:
就是轮流调用处理而已。我也喜欢对一个数据进行不同的赋值从而来实现不同的步

网友B:
SCF比较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CF比较直观
老板,是SFC~~~~~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嘿嘿隔,准确

网友D:
程序哪里来的?M8000的写法第一次见。而且PLS输不进软件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数控机床上用的,我有完整的程序。可以帮忙解释下LD M8000 ORI M8000 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谢谢大佬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LDI M8000 OR M8000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FX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