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2):
Word数据如何转换成INT数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Word数据如何转换成INT数据?谢谢·

如果你的STEP7软件安装有SCL编辑器,请在编辑器里创建一个FC,然后输入如下代码:

然后在需要的地方调用即可:

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方式了。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Word数据如何转换成INT数据?谢谢·

如果你的STEP7软件安装有SCL编辑器,请在编辑器里创建一个FC,然后输入如下代码:

然后在需要的地方调用即可:

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方式了。

这样要是多次调用的话会不会出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