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2):
PLC是松下FP7
之前选的是FP/KW,能用。今天发现选MEWTOCOL7也能通讯,请教下选哪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A:
只要双方的协议一致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B:
感觉你选择的是对的

网友C:
MEWTOCOL7是主从专用通信,在FP7系列 用户手册(通信插卡Ethernet型篇)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