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3):
例如我想把PLC地址MB0~MB50的值批量给精简屏的指定变量,可以吗?是不是屏上要定义个数组变量?该怎样操作?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是一批给一个?
如果是批量,有批量的方法,比如配方.

楼主:
就是一一对应地址赋值,例如MB0对应屏内部变量AA0...MB50对应屏内部变量AA50,不知有没什么简便方法?我现在只会定义几组32位变量,然后一一赋值,有些麻烦

网友B:
写入域指令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的内部变量的写入值得有变化规律才能实现

楼主:
图片有点小,大致明白了一部分,还能再放大点吗

网友C:
我记得有个fill_blk块填充的功能指令,查一下相关的帮助吧,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