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3):
最近修一台acs510  30kw变频器,测量光耦h8第3脚和第5脚间阻值30欧姆,但5v电压正常,此机炸的比较严重,有知道的师傅告知下好板这路阻值多少,谢谢

网友A:
M453 5脚光耦?电抗器检测那个?我量了3块板子,都是45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M453 5脚光耦?电抗器检测那个?我量了3块板子,都是45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