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3):
施耐德PLC全家福(三)

施耐德把自己的PLC产品分成以下几类:
1. 过程自动化控制平台
2. 工业机械自动化控制器(PLC)
3. I/O平台
4. 商用机械自动化控制器(PLC)
5. 安全控制产品
6. 行业定制控制器

前面两帖介绍了过程自动化控制平台和工业机械自动化控制器,本帖介绍第三类,IO平台。IO平台顾名思义,适合用于各类现场的IO接口,有丰富的功能类型和防护等级可供用户选择。这些IO平台有的具备处理器模块,可以自成系统,有的则是纯IO平台,支持各种通讯总线,可以用于各类控制系统,不近支持施耐德自己的控制器,也可以接入其他家的控制系统如果西门子,罗克韦尔,甚至菲尼克斯等。
介绍IO平台,就涉及到防护等级的概念,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常用的防护等级:IP20就是普通的产品防护,一般需要装在盘柜内,或用于控制室内;IP44是最常见的控制柜防护等级,初级防溅水,但不防水;IP54则可用于一般工业现场,IP65/67则可用于苛刻工业现场,基本就不怕脏不怕水了。详细的防护等级划分和标准请参见国际标准。

1. Modicon Advantys OTB, IP 20 优化型分布式 I/O
Advantys的IO站叫做“岛”(island),一种叫法而已,就像Modicon把IO站叫Drop一样,各有习惯。
Advantys OTB为“优化”型分布式I/O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具有开放和模块化两个特点,且由一个主站控制器(PLC、PC或变频器)经由现场总线或通讯网络来管理由其创建的工业输入/输出“岛”。
Advantys OTB具有3种能够适应不同类型网络和现场总线的本体 : CANopen, Modbus 和 Ethernet;
Advantys OTB具有与Twido控制器相同的I/O扩展单元 : 一个本体可以扩展7个数字量(最高132点I/O)/模拟量I/O模块(最高达到48通道);
Advantys OTB结构紧凑 : 自带20点I/O,宽度仅55mm,包含总线接口,传感器和执行元件通过可插拔螺钉端子模块与本体接口模块连接;模块可以非常简单的卡装在DIN导轨上。
Advantys OTB解决方案主要针对于中小型系统而设计,可以无缝集成在Twido和Micro的自动化平台中。

2. Modicon Advantys STB I/O分布式I/O平台
Advantys的另外一个系列,STB 开放式的即插即用架构只需一个现场总线节点,即可将I/O 分配于整台机器,并可与任意标准现场总线连接。(CANopen、DeviceNet、 Ethernet、 Fipio、 INTERBUS、 Modbus Plus、 Profibus DP),是不是你听说过的控制级的现场总线都在这里了?基本上西门子,罗克韦尔(AB),施耐德的Modicon和TE系都有了…
Advantys STB模块为输入输出设备提供独立电源,无需再配置额外的端子和保护设备,简化了接线;
Advantys STB 提供本地级别的“反射”(flex)功能用于高速逻辑方案,解决了主PLC 的独立性问题,改善了系统性能,为一些快速应用提供了可能;
Advantys STB可拆卸的接插接线端子排加速和简化了调试,可拆卸的内存卡还可在短时间内实现重复的岛总线配置,这样在维护更换的时候可以不用编程器或电脑;
Advantys STB支持热插拔功能(但硬件配置有需要一些条件)支持不停机更换模块,提高了生产率,将停工时间降至最低,而且使用简单的Web 浏览器和以太网接口模块,随时随地实现远程实时数据访问。

3. Modicon ETB I/O
Modicon ETB I/O模块符合IP67防护等级,可以实现 :
 直接连接到以太网(支持Modbus TCP / IP和EtherNet / IP协议)协议
 直接安装在设备上,无需外壳防护
 IP67等级的模块,适用于恶劣环境
 内置显示屏和集成的Web服务器,简化配置和诊断
 内置以太网交换机(带2个端口)用于菊花链连接,降低成本。

Modicon ETB I/O 模块能够直接安装在设备上,并能够承受水和油喷雾环境,现场设备安装靠近I/O模块,无长线环绕,可用于带有M12连接器的传感器,应用环境要求 - 2 5°C 到 +70 °C不怕冷不怕热。
Modicon ETB I/O 模块广泛用于汽车、食品和饮料、采矿,建材和冶金、印刷、纸浆和造纸 等行业。

4. Modicon Momentum I/O
Modicon Momentum I/O也是IP 20 基板, 提供系统稳固的支撑,支持30种以上的I/O组合,支持UnityPro平台。Modicon Momentum是可以有处理器适配器的,可与一个单独的本地I/O共同使用,也可与至多127个模块组合使用,支持8192个I/O点数。
Modicon Momentum可以集成Modbus TCP/IP、Ethernet、或 Modbus 端口,内嵌web网页。可以配置选项适配器以提供处理器附加的网络功能和备用电源;
Modicon Momentum的通讯适配器:可与任何I/O 模块共同使用,包含Modbus TCP/IP、Modbus Plus、FIPIO、INTERBUS、Profibus DP和 DeviceNet。注意处理器,通讯适配器,可选适配器的关系,各自起不一样的功能,选择适合要了解清楚。

5. Modicon TM5、TM7扩展模块器

TM5:
TM7:

TM5模块支持数字量、模拟量、温控模块等系列模块,可以通过TM5总线的方式以及CANOpen总线、Sercos总线方式实现扩展功能。适用于具有高性能需求的IO扩展应用。
TM7功能类似,但能够实现IP67防护等级以适用于严苛环境。
TM5/7可以通过CANOpen等总线接入很多支持FDT/DTM的系统,不仅可以集成到施耐德的M340/Premium/Twido等PLC,甚至可以接入具有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如ATV71,也可以接入菲尼克斯等第三方系统,支持FDT/DTM技术的Unity和SoMachine软件都可以使用。

怎么样? 还是很多很全吧?你都用过哪些?欢迎回帖讨论。

网友A:
这个很全面啊,PO主辛苦了。

网友B:
文章前面说:
这些IO平台有的具备处理器模块,可以自成系统,有的则是纯IO平台……不仅支持施耐德自己的控制器,也可以接入其他家的控制系统……

是说具备处理器模块的IO平台、与纯IO平台,两者均可支持接入其他一些控制系统吗,还是只有纯IO平台支持?

楼主:
只要支持相关的通讯协议,就可以接入。这是个笼统的说法。具体要看IO平台支持的协议和控制器支持的协议,当然软件也要支持。比如Momentum,可以改在Quantum下,可以有自己的CPU. Advantys就只有通讯模块,挂Quantum和M340都可以,但不能独立运行。一般来说支持CanOpen,profibusDP的,都由可能接入到第三方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