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3):
一台电机由380V供电,额定电流是240A,功率因数0.86,求解无功功率是多少?

网友A:
功率因数cosφ,再根据数学公式cosφ的平方+sinφ的平方=1,可以算出sinφ,无功功率等于视在功率S乘以sinφ,有功功率等于视在功率S乘以cosφ。单相交流电路,S=UI,三相交流电路S=根号3倍的UI(这里UI是线电压线电流)

网友B:
v3*380*240*v(1-0.86*0.86)/0.86

网友C:
80.6KVAR

网友D:
Pe/η=P
P/cosφ=S
S^2-P^2=Q^2

网友D:
设Pe=132kw,Ue=380v,Ie=240A,η=0.92,cosφ=0.86

P=143.5kw
S=166.8kVA
Q=85 kvar

网友E:
对,电动机还有一个参数是效率,应当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