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计问题

楼主(2019-05-23):
有一超声波液位计,最近经常出现液位不准确现象,有时又能自动恢复正常,断电后重新送电又能显示正常。请教各位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A:
碰到过的问题:
1.干扰,屏蔽加接地解决的
2.功率不足,没法
3.反射干扰
4.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帮助,重新压接线头,暂时显示正常了。测了下电压,24V供电,实际23V,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帮助,重新压接线头,暂时显示正常了。测了下电压,24V供电,实际23V,这样有影响吗?
我认为差一负的差距不大,但是建议楼主从超声波哪里测量和,电柜端在测量,进行对比

网友C:
这个电压虽然不够,但也是在允许范围啊

网友D(2019-09-25):
你现在用的是那个品牌的超声波?

网友E(2019-11-18):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