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3):
请教前辈,小弟装的博涂软件为什么没有驱动选项呀?我已经把startdrive软件装上了,需要单独打开!

网友A:
西门子博图链接第三方,都是需要第三方提供GSD文件,导入到博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如何导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如何导入啊?
在 TIA PORTAL 软件中菜单栏选择“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可安装或删除已经安装完成的 GSD 文件。如图 1 所示:
图 1.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
以安装西门子设备 EM277 的 GSD 文件为例,如上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出现“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窗口。
从“源路径”选择要安装 GSD 文件的文件夹,从所显示 GSD 文件的列表中选择要安装的一个或者多个文件如“siem089d.gsd”,单击“安装”按钮。如图 2 所示:

图 2.选择并安装 GSD 文件
安装成功后,可在硬件目录下,其它现场设备找到安装的 GSD 文件的设备,如图 3 所示:

网友B:
是因为你没有安装StartDrive软件,需要另外下载安装之后就有出现上述的驱动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startdrive程序了,但是是两个独立的软件,这个只有驱动选项!用startdrive程序打开原理博途编的plc程序提示如图二!可是我已经装step7和winCC了啊!

网友C:
三楼李老板的分享不错啊,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你说的和我这个情况还不太一样!你说的是添加固定设备。这样添加后不会增加驱动按钮,在软件里! 我这个可能跟软件安装有关系博途和stardeive这两个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小弟装的博涂软件为什么没有驱动选项呀?我已经把startdrive软件装上了,需要单独打开!

StartDrive分为单独版本,For Step7版本和For TIA版本,你需要安装FOR TIA版本。

请注意:对应的版本应该符合你的TIA的版本,如果安装正确,你可以在已安装软件中看到对应选项。

当你看到对应的软件已经安装,你就可以在硬件组态中找到驱动选项。

最后,你的情况和安装GSD文件没有任何关系,GSD文件是通讯描述文件, 在目前看来,你连硬件都没有选上,离组态通讯还有遥不可及的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前辈指点,小弟试一下!

网友E(2022-12-06):
大哥你的驱动在哪儿下的?跪求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