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NP指令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2019-05-23):
练习做的程序,只是不明白BINP指令为什么当C0是10时,K4Y50存储的是0,大神们能帮忙解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练习做的程序,只是不明白BINP指令为什么当C0是10时,K4Y50存储的是0,大神们能帮忙解答吗?

原因是C0等于十进制10时,也就是16进制的A,在BCD中,并没有A~F的表达,也就是说,10进制的10~15对于BIN指令来说是非法数据。

这个时候M8067运算错误标志位应该是O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是这样,转化为十六进制只要有字母就会显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