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9-05-23):
跪求哪位老师给解释一下ABB ACS800-04P 0260-3出现故障INV OVERTEMP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先谢谢了

网友A:
先看下参数里面温度再说

楼主:
谢谢您,怎么查看,第一次接触,还不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怎么查看,第一次接触,还不熟悉,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说明书啊,1组参数里面!你风扇到底转还是没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风扇是转的,方向也对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上电就跳?启动跳?运行过程中跳?不管哪个时候跳能进参数就看下监控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

网友B:
不是超温保护故障么

网友C:
过热了,清洁保养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就是散热器堵死了,清理干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