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4):
如题,好像不去掉优化访问选项是没有偏移地址?不去掉优化访问能让WINCC读到吗?

网友A:
可以读到,不过你要用具体的偏移地址的话还是把优化去掉

网友B:
这篇文章或许对你有帮助:

【分享】触摸屏实现访问S7-1200优化DB块数据

如果不去掉优化访问,那么试试配方之类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