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编程软件设置PG PC接口,打开后没有应用程序访问点

楼主(2019-05-24):
请问下各位,西门子200软件点击设置PGPC接口打开后没有应用程序访问点以及提示未找到访问节点,是软件安装时出现了某个问题吗

网友A:
貌似是一个帮助文件出了问题,这个可以不用管的好像。我每次都没去关心

楼主:
但是这样子不能在线连接到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样子不能在线连接到PLC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数据线,非原装数据线是需要安装驱动的。
可以进入 设备管理器  看看插入数据线前后,有没有出现新的端口

网友B:
如果USB驱动没有问题,估计是系统问题了。

楼主:
第二张图不是出问题的软件,是别人正常的软件,第一张才是我安装后的

楼主:
数据线没问题,之前用过的,换了电脑装了这个软件就不行了,电脑也识别不到这条数据线

网友C:
不是的线要安装驱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电脑识别不到这条线,设备管理器那里没有这条线的信息所以要装也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