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sj300炸模块

楼主(2019-05-24):
各位师傅请教大家,日立变频sj300炸模块后6个pc929光耦短路,全部换新,更换开关电源烧坏的稳压管和贴片二级管,不装模块通安全电源面板显示e23,短接pc929的9脚10脚,故障蔽屏不了。e23说明书上查到是cpu与门阵电路通讯故障,不知怎么屏蔽?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9c4f0ddb83c4bb4cf6ecd1cf.html
解决好E23.0你屏蔽PC929空板也启动不了!还有输出检测,输入检测,够你搞!

网友B:
日立一直是我的梦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一大堆故障,难搞了,触发角都有负压,直指上模块行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0558
最好还是别直接上,那个看运气!

网友C:
还有个输出检测,想想办法,不安装模块也可测试驱动波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版主的方法都短了,上电还报e23,不知道问题出哪了,迷茫中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想什么呢,E23不是短接的问题,先解决E23再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不知道咋解决,还以为按照那师傅的步聚可以屏蔽故障呢

网友C:
高低电位,部分与三菱有所不同,看实际电路结合

网友A:
先从基础查吧,那个扁平线有木有问题,5V对不对,很麻烦的一个故障,很多地方会引起这个故障,看见日立烦得很,有时我直接换板子,主要时间成本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板上cpu换掉现在开机不报警了,现在的状况是模块没装,按起动键没反应,也不报警,面板参数都可修改,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A:
回复 楼主:
检测电压正常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面板运行不了,也不报警,端子也起动不了,我模块还没装

网友A:
一般来说就是参数问题,不行初始化看看,再有就是面板显示的电压低,最后只能驱动那部分还有问题

网友D(2019-06-27):
回复 网友B:
日立很难搞?

网友D:
楼主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