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模块问题

楼主(2019-05-24):
请教台达PLV的模拟量04AD模块,输入交流的0-10V电压信号,可以读出来吗

网友A:
是PLC不是PLV
模拟量接线正确,编程读取就行了。

网友B:
支持交流0-10V输入?

网友C:
支持-10V到+10V,但得是个线性变化的信号,你给整个50HZ的够呛能读出来

网友D:
楼主最好说一下那个0-10V的交流信号代表的是啥,否则 不好判断了。但通常情况下,只要AI模块的速度相对输入信号来说足够快,都是可以的。但假设那个0-10V的交流是用有效值表示的转速...,那么AI模块就不适用了(就算非要用,算法也是非常麻烦的)。

网友E:
可以读出来,不过这个数据根本没法用,忽大忽小的。还容易烧通道内的采样电阻。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楼主说的是0-10V的交流,我理解这个应该是交流的有效值,否则就不是交流了。但如果要用软件计算通过AI模块(可以设置为双极性,比如±10V加上分压电阻)输入的交流电的有效值,算法很麻烦。还不如加个变送器,变成4-20mA的信号算了。但楼主没说这个交流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定义),所以也不好给出具体的建议。而且如果交流的频率高,哪怕只有50Hz,PLC都不一定能快到准确计算有效值。

网友F:
AD模块读取的是DC0~10V;
不适用于交流的;

网友G:
估计楼主是写错,既然你是用模拟量模块,应该也是知道模块的工作原理和处理信号的要求和方式

网友H:
交流没办法读。

可以找个桥式整流+一个电容,得到有效值,程序换算下偏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