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4):
今天在博图里模拟精简屏和1500通讯,发现16位的字传给屏地址,高8位和低8位时对调的,因为后面还有和WINCC通讯,不知是不是也是高位和低位也是类似对调的?

网友A:
没有对调,屏或者WINCC给西门的PLC发送的一个字的数据,该数据并不会在WINCC和PLC之间产生交换字节
 你看的应该是西门子的PLC的高低字节数据,西门子的PLC数据是高低字节是高位在MB0,低位在MB1

网友B:
传输数据的格式问题,大端格式和小端格式的区别,高位在高地址低位在低地址为小端格式,也是协议中常用的格式,反过来就是大端格式,也有这么用的,之前收拾过一个烂摊子就是大端格式,伺服回过来的数据得在PLC里重新做解析。

楼主:
我是知道,如果是读整个字是不会有问题,但我是在WINCC里面读这个字的某个位,所以才问是否有对调情况。例如我在屏里读M0.0,实际是要读MW0的第8个位,怕WINCC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到时改起来就麻烦,所以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