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线断有什么好的预防方法

楼主(2019-05-24):
一般情况都是断了,运行出现异常问题才检查发现断的。

网友A:
我们都是检测电流,用霍尔传感器电气元件
【方案】
EPC-7893M20工控机:可实现更高效数据处理和多重扩展

网友B:
你这种用针式冷压端子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5000高压变频器在某生物质发电公司的应用

网友C:
加针式冷接端子好点,如果控制线平时不移动,你这个断了可能就是线太小了……
【方案】
CC-Link人工智能助力节能减排

网友D:
用粗一点的线,并在冷接端子头套上热收缩管。

【方案】
小菲课堂|红外热像仪的智能化发展,我们该如何选择?

网友E:
剥线时不要断线
享受生活
【方案】
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应用于沿海监视系统

网友F:
最简单直接的方案是使用品质优良的线才,合格的安装工艺
【方案】
图尔克方便快捷的IO-Link入门套件工具

网友G:
我发现单股硬线比较容易断。多股的相对好一些。
【方案】
加工机 | 画图软件CamMagic中图层整合的问题

网友H:
加针式冷压端子就不会了
【方案】
TBEN-L -PLC分布式控制助力打造即插即用的输送系统

楼主:
照相技术问题,没能看清,其实已经采用针式冷压端子,就是端头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直接的方案是使用品质优良的线才,合格的安装工艺
有什么具体推荐的?有资料可以共享下

网友I:
线头烫锡,再加线卡固定,防止连线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J:
采用优质的多股软铜线,在压冷压端子的时候线芯不要剥的过长,采用预绝缘端子或者冷压端子上套上绝缘套。供参考

网友K:
线容易断跟线的质量有关系的,如果已经完成就只能加上一个针式线鼻子就可以解决了,这样如果没有极大的外力是不容易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线头烫锡,再加线卡固定,防止连线移动就可以了。
这样的机构,用什么样的线卡来固定?可以说的明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采用优质的多股软铜线,在压冷压端子的时候线芯不要剥的过长,采用预绝缘端子或者冷压端子上套上绝缘套。供参考
我们一般剥线都把线折回来一段,这样好吗?

网友L:
除了线质量,外力,压线方式也可以改改---效率低
将导线反折,线与线皮一起压进线鼻。

网友J:
赞同蜀中之首的方法。

网友I:
比方可用一个吸盘,再加一条扎带可也

网友M:
检查是不是会移动,移动的易断

网友N:
针式冷压端子和线鼻子是一回事不

网友O:
剥线没剥好

网友P:
 用质量较好的多股软铜线,即可。

网友P:
 用质量较好的多股软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Q:
1,线质量不行;2,工艺不行

网友R:
线头太短了,加长一些应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