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4):
一直使用威纶通,这次有个客户指定使用欧姆龙触摸屏,下载了软件发现没有FX5U通讯协议,只能选择MODBUS了,这玩意都要掰着手指头算地址,真心不想用。哪位网友有这个协议啊。

网友A:
楼主欧姆龙那个型号的触摸屏,方便提供一下吗。

网友B:
NB的屏是步科的,选个带网口的连接方便点。485没有试过。信捷  威纶的屏485直接连接FX5U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C:
指定使用欧姆龙触摸屏,为什么PLC不也指定用OMRON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定使用欧姆龙触摸屏,为什么PLC不也指定用OMRON ?
指定了使用三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欧姆龙那个型号的触摸屏,方便提供一下吗。
NB10W-TW01B

网友D:
我去年就碰到了一次,最后做了个对照表就方便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欧姆龙那个型号的触摸屏,方便提供一下吗。
NB10W-TW01B

楼主可以现在485通信,这是欧姆龙触摸屏和三菱PLC通信协议表,可以也可以选择以太网试一试,不一定非要选择FX5U,其他型号如果可以通信就行,我记得FX5U支持以太网通信和485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欧姆龙那个型号的触摸屏,方便提供一下吗。
NB10W-TW01B

楼主可以现在485通信,这是欧姆龙触摸屏和三菱PLC通信协议表,可以也可以选择以太网试一试,不一定非要选择FX5U,其他型号如果可以通信就行,我记得FX5U支持以太网通信和485通信。
建议仅供参考
485已经被其他通讯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