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4):
请大神帮忙看看图中程序。M8001为PLC工作后一直断开,就是以它为条件的命令不会执行,那图中的一大段程序都不会执行了,为什么还要写呢,还是我理解错误。还有帮忙解读下160步道200步的程序,不太理解,谢谢啦。

网友A:
M8001,运行后不执行,放在那只要不影响控制程序也没关系,可能是之前编写的后来又觉得可以不用,但是不想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8001,运行后不执行,放在那只要不影响控制程序也没关系,可能是之前编写的后来又觉得可以不用,但是不想删除。

仔细看他贴的图中有 MOV K1X25C D1002,显然他问的不是FX系列。

网友C:
初学三菱,看成初三学三菱……我本来想进来看一下谁这么厉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佬进来了,就指导下呗

网友D:
程序初始化赋值

网友E:
没这样用过,就是不知道PLC这个 M8001究竟有没有机会接通,
PLC 在刚通电,而又没有RUN  的时候执行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