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模块接线必须要用双绞线吗?

楼主(2019-05-24):
看了下台达DVP06XA-S模块的手册,上面的接线图画的是双绞线连接,这是必须用的吗?

网友A:
最好是使用双绞线

网友B:
屏蔽双绞线有助于抗干扰,不用的话就看运气好不好了。我用1平BVR,距离大变频器(5.5往上)近了有问题,平常还好。

网友C:
为了放置干扰,模拟量处理准确,要按照手册来操作,包括双绞线、接地、加平滑电容等一列的要求。

网友D:
明确标示用双绞线,则如3楼所说,应当采用;
不过,也可做不用双绞线的试验,以了解有关现象。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没干扰的地方你可以用普通线试下;

网友F:
主要是抗干扰,但是没有带屏弊的线好

网友G:
双绞带屏蔽抗干扰效果好!当然没有干扰的环境可以用普通线试一下……

网友H:
按照手册去操作肯定没错,但实际上我用普通屏蔽线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