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4):
运行人员报空压机干燥机报露点故障,露点高达-150,有严重问题。现场核实发现 ,PLC输入端没有露点仪接入 ,进一步检查发现 装露点仪的位置根阀在,但出口被堵起来压根就没有装露点仪。

楼主:
干燥机露点最低设置-80,显示-150 ,超出量程许多 ,断线报警  。

网友A:
没有的话原来怎么显示的?
正常露点温度-30--40度吧!

网友B:
建议还是看清楚实际的接线和实际安装,程序对比监控,如果你原来正常,现在显示异常,但你又说传感器都没有,那真不好解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原来怎么显示的?
正常露点温度-30--40度吧!
显示的一直是一个不正常值,露点温度测量范围-80~20℃,设计正常露点值范围-8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