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SF报警从何查起呢

楼主(2019-05-25):
干燥机S7-200模拟量输入231RTD模块 所接出口温度指示正常,但其面板上SF红灯闪烁报警 ,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燥机S7-200模拟量输入231RTD模块 所接出口温度指示正常,但其面板上SF红灯闪烁报警 ,不知从何查起?
与Step7 MicroWin软件连线,然后执行PLC——信息。

网友B:
SF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阻时,SF灯必然闪烁。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 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或者将已经接好的那一路热电阻的所有引线,一一对应连接到空的通道上。

楼主:
感谢 2楼给出的判断思路

楼主:
热电偶或热电阻输出的信号不是常见的标准信号,S7-200有对应有专用的模块:
RTD用:6es7231-7pb22-0xa8(2输入);6es7231-7pc22-0xa0(4输入)
热电偶用:6es7231-7pd22-0xa8(4输入);6es7231-7pf22-0xa0(8输入)
“SF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阻时,SF灯必然闪烁。”
现场图示模块为4AI输入的6es7231-7pc22-0xa0,这里只接了A输入,同通道 中的B输入应与A输入一对一短接或接入一个100欧姆电阻代替热 电阻接入模块 。

网友C:
这个不处理也没有关系 。

网友D:
那个不能用普通电阻去测试,应该用一个好的PT100测温传感器去测试,接线时候正负要接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