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一下这个安装以及物件

楼主(2019-05-25):
互感器壳体裂开,靠尼龙扎带绑扎固定。
互感器的腿材质堪忧,已然碎裂,直接用螺栓与铜排接触固定。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下面那个大铁盒才是互感器

网友B:
发热量大导致,发热导致塑料老化。这样处理能撑个几年。我也这样弄过。

网友C:
太危险,应该再加一个绝缘垫。

网友D:
把这个互感器向上挪一下,放到水平的铜排上不好么?

网友E:
真能凑和;

网友F:
这样扎可能壳都快烂了,应该换掉

网友G:
还是老款的耐用,这种这样裂开的见得多了,主要还是塑料的添加杂料太多,当你去过一些做塑料颗粒的材料厂就会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是老款的耐用,这种这样裂开的见得多了,主要还是塑料的添加杂料太多,当你去过一些做塑料颗粒的材料厂就会明白了
是了,厂家节约成本嘛。。里面绕组用的线都是铝的。。

网友I:
感觉 比以前便宜,好多都是制作成本 降低了,包不包含材质 上作文章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