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5):
想问下7系列的汇川伺服走位置模式需要多少个脉冲转一圈的?看了电子齿轮比分子式64,分母是1,电子齿轮比是64,想用第一台伺服的OA/OB输出去控制第二台伺服驱动器,走绝对同步,第一台OA/OB输出是2048个脉冲一圈,那第二台伺服电子齿轮比设置多少才能达到2048个脉冲走一圈呢

楼主:
就是默认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数,然后我把这个脉冲数除以电子齿轮比等于2048就行了,主要不知道安川M系列的伺服转一圈需要多少多少脉冲。今天周六,打安川伺服电话也不接,没办法,只能求救各位工友了

楼主:
错了。是安川,不是汇川

网友A:
我个人喜欢用那种可以设置每转脉冲数的伺服,而不仅仅是只能设置电子齿轮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可以设置呀,设置了电子齿轮比就是修改了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了

楼主:
急啊!用速度模式的可以动,走位置模式那台,动不了啊,查看Un000C也看不到接收到的脉冲数,想请问下,如果走OA,OB,OA/,OB/,分频控制的能不能监测到脉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