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5):
硬件配置:PLC-232-触摸屏-485-台达B2伺服、

设置参数:速度模式,速度限制打开。

DI映射到了PLC里面,伺服ON,扭矩限制等等,参数给定都是从PLC控制。

调试完成后,想着,动作过程中,万一通讯断了,伺服停不下来有点危险。

把通讯错误设置打开,警告并且停止,时间是10S。

现在的现象是,只要我伺服启动以后
1,必须要把复位bit一直ON才不会报错(手册说是上升沿触发)。
2,还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伺服启动后,我拔了485通讯线,伺服一直转也不会报错了、

楼主:
不行的话,伺服ON信号还是走PLC IO点吧,感觉靠谱一点。

网友A:
伺服自身停止不应该把限位接到伺服驱动器里面吗

网友B:
伺服的急停信号和原点,左右极限位,建议采用硬线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的速度控制,不是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速度控制 不是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速度控制 不是位置
速度控制也有左右极限位,和急停信号吧。
另外楼主的PLC型号,还有就是楼主最后的决定,如果是通讯控制,楼主请上传你的通讯协议程序和PLC型号。
楼主如果打算硬线控制,你有哪些问题。
根据楼主的叙述我怀疑楼主的程序有问题。
必须要把复位bit一直ON才不会报错。
在硬件中是可以设置ON和NC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速度控制 不是位置
速度控制也有左右极限位,和急停信号吧。
另外楼主的PLC型号,还有就是楼主最后的决定,如果是通讯控制,楼主请上传你的通讯协议程序和PLC型号。
楼主如果打算硬线控制,你有哪些问题。
根据楼主的叙述我怀疑楼主的程序有问题。
必须要把复位bit一直ON才不会报错。
在硬件中是可以设置ON和NC形式的

程序没问题,就ON几个bit而已(触摸屏置位伺服通讯地址bit,PLC置位bit一样的效果),可能是伺服干扰,通讯线就普通2芯电线,回头找屏蔽线试试。

准备把伺服ON信号走IO点了,设备拍急停就可以把伺服停下来,伺服控制电源就加一个接触器。应该没问题了。谢谢回复。

网友C:
楼主加个接触器是做双重保护吗?故障直接停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个接触器是做双重保护吗?故障直接停伺服

是的,拍急停直接切断伺服RS,也切断SON。应该没问题。

后续换了带屏蔽的RS485通讯线还是不行,伺服驱动器也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