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5):
磁粉离合器可用于柔性启动,在收放卷设备中,一般在放卷端装置磁粉制动器,为了防止惯性放卷速度过快,收卷端装置磁粉离合器用于收卷。磁粉离合器应用在印包机械收料时,由于电机转速与料筒之间存在转速差,转速差会产生一定的热量,需注意控制将温度控制在允许值内。

磁粉离合器由主动单元、从动单元、固定部分组成,并且在两组单元之间填充微粒状磁粉,而磁粉的质量对磁粉离合器的使用性能有着直接的影响。通电后磁粉离合器瞬间接合,因此它具有快速响应的特性,此特性被有高频率工作要求的机械设备所青睐。磁粉离合器用于机械的制动、张力控制、扭矩调节、测试加载等,它是借助磁粉与电磁原理来实现扭矩传递,其性能优异。
磁粉离合器选用进口高耐热磁粉及理想的冷却措施,即使在非常严酷的连续滑动运转下,也能安心使用。工作时,噪音非常小。磁粉离合器与转矩转速传感器、转速功率测量仪配套,可组成转矩转速功率测试系统,在一些动力机械、传动机械输入、功率、转速的静态检测与动态检测。它还能用于过载保护、缓冲启动、调速等,它是一种多用途设备。

磁粉离合器具有激磁电流和传递转矩基本成线性关系。磁粉离合器具有高线性,高精度转矩控制特性。并且运行平稳、在启动、运行、制动状态下,无振动、无冲击、无噪声。磁粉离合器可以用于转矩传递过程中的离合作用和转矩制动作用。磁粉离合器特别适用于恒张力控制系统,比如:印刷机、分切机、复合机、涂布机、造纸机、拉丝机和电缆绕线机,以及金属板材、带材、胶片等加工设备和纺织机械等。

网友A:
这几年锂电设备有火,前段的有卷绕、涂布、分切等设备,这些要用到张力控制器、磁粉离合器等。

网友B:
仁者见仁,我还是对磁粉介质的制动,属于有维护需求这点,不太感冒。如果磁粉制动器的转速很低,还可以用,转速高一点,换磁粉的周期就很短。维护起来麻烦。

制动和卷绕,电机类电磁转矩控制虽然成本高,但基本免维。用起来省心,省事。

网友C:
估计现在被变频代替的多了

网友D:
磁粉离合器加磁粉很麻烦的。

网友E:
磁粉离合和磁粉刹车应用的确比较广,经过长期的观察和使用总结,过大的负载还是尽量不用(例如铝箔,镀锌板开卷机)由于张力要求比较大,发热太厉害了,张力控制的好,出来要有一个优良的磁粉离合或磁粉刹车,还要配套优良的张力控制系统,那里才是成本的大头,实际上,由于张力控制变频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下降,对张力要求高的系统,两种比较,我优先选择变频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三菱的离合器拆装才算麻烦,关键在于加了磁粉后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