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交换机更换

楼主(2019-05-25):
请问下各位,工业交换机更换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不需要设置,你设备互相访问需要设置设备的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不一定
这个需要看交换机的配置
我们做公司网络的话就需要一些配置才可以搞定的
如果设备PLC通过交换机联网这个单一功能可以不用配置,要是有其他功能扩展的话就不一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

网友C:
你要搞清楚交换机的类型,网管型交换机和非网管型交换机,非网管型交换机即插即用,其实就是一个网线集中交换链接通讯器;网管型交换机需要设置,比如流量管控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D:
工业交换机用的比较少,普通交换机不用设置

网友E:
这是个毛工业交换机呀,一般要看是否带网管、环网、VLAN功能,带光口的要注意光纤类型接口类型,傻瓜交换机随意换

网友F:
这个TP-LINK貌似不是工业交换机吧。直接换就行了。不带网管的交换机,都是可以直接换的。

网友G:
不需要设置,连接上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