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5):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西门子的固态继电器,做题打了400电话咨询,50A的过载能力,24V控制电压,380V耐压得到了两种型号:1,下面这款固态继电器,价格在300多一个,400热线说固态继电器无散热片,建议用固态接触器

2,如下固态接触器,接个在600+,400热线说这个固态接触器带散热片

本人用来控制加热的,以前用的赛德的固态继电器也都有散热片的,没有散热片很容易造成固态继电器损坏

 请教各位大侠,固态接触器和固态继电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接触器是大功率控制器件,负载如电机等大功率大电流设备,继电器控制小功率电器,如电磁阀、线圈之类的,小电流所以无需考虑散热。

网友B:
原理上没有区别

网友C:
可以自己加散热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不行吧,今天又和400热线咨询了下,的固态继电器使用在控制回路的,主回路他们用固态接触器,算下来一个散热片要近250多,不就一个铝片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