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5):
第一次用1500里面的延时通指令TON,发现它的时间单位好像是1ms,不像s7200里面时间单位是100ms,我本来是想通过一个变量例如MW100给定时器设定延时时间,这样的话设定时间就太短了,就不知如果要设置到十几分钟这个级别该怎么用这个定时器来做?用计数器稍微觉得有点麻烦

网友A:
你就不能用mw,因为接受的时间是双字,要md.
这样可以用的时间至少(int算正负)是约2,000,000,000ms=2000000s~600h?

楼主:
谢谢,刚刚测试,发现time型数据好像和别的类型数据不能相互转换,更不能做乘除法运算,我本来是想将设定值乘以60000,再作为TON的设定值还实现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刚测试,发现time型数据好像和别的类型数据不能相互转换,更不能做乘除法运算,我本来是想将设定值乘以60000,再作为TON的设定值还实现不了。

网友A:
以上没仿真,请自行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刚测试,发现time型数据好像和别的类型数据不能相互转换,更不能做乘除法运算,我本来是想将设定值乘以60000,再作为TON的设定值还实现不了。

可以通过T_CONV指令对不同类型的变量进行数据转换,转换的类型取决于CPU支持的类型。

如果喜欢传统的S5TIME类型给定时器设定时间的话,你也可以使用早期的定时器类型(虽然不建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提供的方法,解决了